关于GPIO的Pull Up/Down

楼主:
刚入嵌入式这行不久,对GPIO配置中的Pull up和down一直很困惑,就是什么情况下应该配置成pull-up、pull-down及no pull?还有就是当进入sleep模式时,如何配置GPIO会减少耗电流?

网友:
什么CPU?
怎么配置还要看外围电路的吧

网友:
不同的主芯片控制不太一样。。。建议你参考芯片厂提供的BSP中的操作方法。分析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什么CPU?
怎么配置还要看外围电路的吧

那是不是说,是配置成pull up或者其它是由硬件来决定的,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判断把它配置成pull up/down or no pull呢?还是有硬件工程师提供配置说明?

网友:
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解释下啊!
还有就是当进入sleep模式时,如何配置GPIO会减少耗电流?

在数据手册有说明..............可惜你没有分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解释下啊!
还有就是当进入sleep模式时,如何配置GPIO会减少耗电流?

在数据手册有说明..............可惜你没有分给啊

刚注册的,没有分啊!大虾终于出现了,经常看到你的回帖,好人啊!^_^
数据手册里好像没有相关说明啊?能具体点吗?

网友:
难道这个问题太难,问了几个作driver的,没有一个解释明白的

网友:
难道这个问题太难,问了几个作driver的,没有一个解释明白的
-------------------------------------------------

你问的是做什么driver的?上面的人已经解释了呀!和硬件有关系的。还能怎么给你解释

网友:
难道这个问题太难,问了几个作driver的,没有一个解释明白的
-------------------------------------------------

你问的是做什么driver的?上面的人已经解释了呀!和硬件有关系的。还能怎么给你解释

是和硬件相關,但是具體的關系是什麼呢?難道我們配置時,要找硬件工程師,讓他們告訴嗎?

网友:
一般做驱动的,都要知道硬件电路的。上拉,下拉,是看硬件需求。

网友:
CPU DataSheet及一些硬件手机里会有相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