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要在860上用压缩的vxworks,在BSP还是在makefile里边修改啊?

楼主:
 因为加了一个库在里边,所以生成的vxworks_rom.hex(vxworks_rom.bin)文件太大了,编译不了,大于4m,而板上的flash片子只有4M大小,所以想用压缩的,但不知道怎么用,请高手请教!

网友:
已经是压缩的了。建议把库放到vxworks里面而不是bootrom,或者把bootrom不需要的驱动都去掉。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将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做在一起了?也可以,就是维护上麻烦。
不知道你里面都有些什么,如果东西太多,那只能换更大的flash了。
另外,我怀疑你的符号表还在里面,建议你将符号表去掉了在压缩。 工具链中的objcopy或者strip都可以做到的。而且你的工程文件中有这样的选项的,要不要符号表。

网友:
vxworks_rom.hex只是基本型,你可以用vxworks_romcompress.hex型啊,这才是压缩型。

网友:
对的 ,我需要用vxworks_romcompress.hex型,那我在BSP里边也需要改动了,那在解压的时候方便不方便呢?

网友:
看看romstart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
前提是你bsp已经没问题了,解压缩的过程只要几个关键的符号没错就没问题,BSP不需要做太大改动吧~~~.hex的我没用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另外如果还不行那就把符号表和SHELL去掉吧~

网友:
重要的符号大多是链接器产生的,只要编译选项rules选择为vxWorks_romCompress.bin就行了。

网友:
用rar或者zip压缩,从flash加到内存时解压就可以了,这是经典用法

网友:
如果用bootrom将TFFS中的vxWorks_romCompress映象加载到RAM中去,这种方式可行么?我用bootorm+vxWorks可以,用bootrom+vxWorks_romCompress却不行,每次到Loading时就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各位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