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用ADOCE访问SQLCE的问题

楼主:
我目前在做一个课题,时间比较紧张,其中遇到一个问题是在EVC中用ADOCE访问设备中的SQLCE,实现设备在中数据库的记录添加。但我对于这方面是门外汉,请各位高手指点,最好发点例程给我。
感激不尽!

网友:
呵呵。看到了一个月前的我。
到这个网站看吧。有个例子。
http://www.arm9bbs.com/forum-23-1.html

网友:
大侠,首先谢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你发给我的那个网站是不是让我看这个啊 “【原创】EVC开发本地数据库(sqlce2.0)例子 ”。
这个附件好像没法下载,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帖子啊,大侠既然是过来人,应该了解咱的心情对吧,能不能直接点,发个例子给我行吗。

网友:
大侠,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准备研究一下,如有问题还希望多关注。谢谢。

网友:
呵呵。那个得申请帐号的。我也是菜鸟一个。都是拿别人的代码来看。再修改下

网友:
大侠,那个代码下面的说明给了在2410板子上怎么运行这个程序,但是我的设备不是那种,那怎么样才能让那个程序在我的设备上运行呢,需要哪些修改呢。

网友:
代码什么的不用改。不过也不完善。
前提是你的设备上装上了SQLCE2.0
需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备CPU类型选择DLL拷贝到设备上注册一下。
我的是ARMV4I的CPU。就选择了这个CPU类型的那几个DLL装了一下。
代码中有注册DLL的代码,已经注释掉了。不用管它。

网友:
  大侠,我知道这个方法,我的设备中已经安装了SQLCE2.0,而且我在设备中已经可以通过设备中的查询分析器来创建数据库,这样应该算是安装成功了吧。我也把我的DLL拷进去了,我试过如果拷ARM类型的DLL,然后注册就无法执行,我就用的X86的DLL,并且显示的是注册成功。可是程序就是无法访问,显示的错误结果是:"ACCESS VIOLATION."  这是什么原因呢,哎。。。
大侠有没有更简单的小例子给我发一下啊,只要能添加记录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
你的那些支持ADOCE 的DLL拷贝到设备了么?
我没遇见过你的这个问题。
我的PDA带的SDK有几个文件没有。COMDEF.H 和另外几个记不得了。就从POCKETPC 2003的SDK目录下拷贝了一份过去。
整好之后直接就可以用了。
别叫大侠,刚搞这个东西俩月。惭愧。我的东西基本照搬那个例子的。改改字段什么的。

网友:
那叫朋友好吗,我的这个设备买来的时候人家给了个SDK,我没有改过SDK。

网友:
呵呵可以。我也没改过SDK啊。
用ADOCE编程需要包含几个头文件。我的PDA自带SDK安装后INCLUDE文件夹里没有那几个头文件,我自己拷贝了一份过去。居然就通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急得话可以考虑用VS2005开发程序。那个方便多了。微软已经明确宣布不建议EVC开发了。好多东西自己得写,例子里面的那几个CONNECTION 和RECORD类已经把需要自己写的东西写好了。你可以慢慢调试,给出个输出语句,看哪里出的错。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也很郁闷。

网友: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E 2.0\Samples

网友:
请问几个问题
1.在ylkhao_hao中,“设备CPU类型选择DLL拷贝到设备上注册一下。支持ADOCE的DLL拷贝到设备了么?”请问这些dll包括哪些dll?
2.“用ADOCE编程需要包含几个头文件。我的PDA自带SDK安装后INCLUDE文件夹里没有那几个头文件,我自己拷贝了一份过去。”请问这个头文件又是哪些?
3.请问上述所说的头文件和DLL文件是否与“艰苦的过程:在evc中使用ADOCE的前期准备”中所说的dll和.h文件相同?
4.请问我没有在设备上安装sqlce2.0,请问能够用ppc模拟器实现sql ce2.0 与sql server2000 的连接?
  我的环境是这样的:
  sql server 2000 &sp4 + sqlce2.0&sp4+evc4.0 + pocket pc 2003 sdk + iis
5.在安装好了sql ce 2.0 后,只显示books online & configure connectivity support in iss 两项。请问我的sql ce 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微软的技术文档上有要装哪些必须的DLL.PPC可以模拟实现SQLCE 和SQLSERVER的连接。我用的是RDA技术,可以从SQLSERVER下载数据到SQLCE数据库。不过模拟器也得安装那些DLL。SQLCE2.0的文档上有。必须的好像有以下DLL.
Ssce20.dll必须被注册
Ssceca20.dll必须,在复制和远程数据访问时需要,也必须被注册
Ssceerror20.dll可选,在开发期间提供错误信息
Isqlw20.exe SQL CE 数据库分析查询工具
dllregister.exe 用于在CE设备上注册SQLCE
以上是SQLCE 所需DLL
以下是ADOCE和OLEDB 所需
Msdaeren.dll可选用与反馈错误信息
Adoce31.dll必须
adoceoledb31.dll必须
adoxce31.dll必须
上面网站上那个例子使用ADOCE3.1访问SQLCE.
里面用到了CVOConnection 和CVORecordset类。这是一个公司写的,那个程序作者稍微改了一下。他自己又写了DBManager。CVOConnection类引用到了COMDEF.H。COMDEF.H又包含的有其他头文件。我的PDA自带SDK里面没有这些头文件,我就把PPC SDK里面的文件拷贝了一份过去。放在PDA SDK的工程包含文件目录下,PPC 2003模拟器装完SQLCE和ADOCE的DLL直接就可以用。
你的SQCCE 数据库在PC上已经安装成功,但模拟器里面也得装。就是注册那些DLL。具体可以参考<>一书的第八章。

网友:
那些头文件记不得了。你调试的时候会给你错误提示,PPC2003 包含路径的目录里有这些东西,不用拷贝了。自己的设备自带SDK可能没有这些头文件,就把PPC的拷过去。当时我是在整个硬盘收索那些头文件,有很多大小不一样的,我拷的是PPC的,感觉他们应该很接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竟然通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CVOConnection和CVORecordset类,程序编译通过了,但放到设备中调试程序就是报错连接不上数据库,不知道是哪里错了,好像不同的设备还需要不同的DLL,我就是按照< > 一书的第八章,把上面说的那些DLL都拷设备里面了,因为书上说的是拷到模拟器中,我用的不是PPC,直接用设备调试,所以就把上面说的目录下的DLL拷到设备中了,这个应该是对的吧,而且我的设备中已经可以用SQLCE的查询分析器来创建数据库了。所以弄不清楚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设备或者开发机安装的组件或者.H.DLL的文件不全呢。开发机需要哪些组件安装啊?我就按照< > 一书的第八章中的要求装的。

网友:
想请问一下前面的前辈,你么所用的开发语言是用evc4.0吗?

网友:
我用EVC4.0。走通了后就没再整过。
LZ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ylkhao_hao大侠,你好,多谢你这几天的回帖,这个问题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是第一次在网上发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你是关注的最多的一个,很谢谢你。

网友:
licuidan我用的是EVC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