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问题

楼主(2007-09-10):
编程器问题
请问有没有这种编程器,能编程象51系列,AVR系列,PIC系列等单片机的编程器,也就是这个编程器能对51编程,同时也能对AVR和PIC编程。
编程

网友A:
没有,它们的存储器的接口不一样...
就算是51中,也有多种编程接口的,各个公司的片子都自成系列了,没办法

网友B:
编程器是什么, 指常见的河洛编程器这类吗? 只要有合适的适配器,你说的这些芯片基本都可以烧.其中51因为内核是公开的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特殊衍生产品,但这类产品一般都会JTAG之类的下载接口.

网友C:
不同的芯片可能用到的编译器都是不同的,没有通用的,只有类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