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消费系统采用485总线方式,是否可以改进至can总线方 ...

楼主(2007-04-22):
现有消费系统采用485总线方式,是否可以改进至can总线方式?
阅读了几篇关于CAN总线的文章,了解到了关于CAN总线方式的一些优势。
请教各位高手,在现有IC卡消费系统中,大多采用485的通讯方式,一般模式为脱机消费,联机上传,数据不能实时在数据库中查询,如果通过CAN总线方式是否可以解决?(天津已有案例,但是他是新开发的消费机,并非在现有系统上进行改造)
以下为一些参考文档:
http://www.51kaifa.com/html/jswz/200703/read-7750.htm
http://lianmeng6.diytrade.com/sdp/215335/2/pd-957392/484101-479706.html
系统
开发

网友A:
另外,消费机单片机程序已经有合作开发的成熟的版本,如果直接把软件烧到外购的消费机设备上是否可行?还是必须根据每个机器的情况定制开发?
我不是单片机程序员,所以不太了解单片机结构对于上面的应用软件是否是透明的?

网友B:
RS485总线可以无缝的升级到CAN总线,使用VSPM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将CAN端口映射成虚拟COM口,原有的上位机软件都可以直接使用,不用作修改。
使用低成本的CAN转TTL/232/485,可以使原有设备直接具备CAN联网能力。
CAN的实时性体现在多个CAN节点可以同时发数据,而且通讯速率很高,在1公里距离的时候能达到50kbps的传输速度。
请参考MixNet混合网络方案
http://www.powerip.net/download/MixNet.pdf
http://www.powerip.net/
单片机的硬件结构都不太一样,直接烧写恐怕不能运行。

网友C:
前些天有一个哥们在坛子里就发了一个CAN总线的模块,那个直接就能转485/232了

网友D:
如果直接使用转换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能发挥can的特性。不过可以改成usb口的方式。485作为一种成熟的产品没有必要去改变它。你的应用也不是由于485造成的。你改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