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设定电源自动挂起的时间?

楼主:
rt

网友:
系统自动挂起。就是鼠标键盘一定时间无动作就挂起。

网友:
写个程序就可以了,做个后台检查输入输出控制,如果没有响应就关机,

网友:
修改注册表

网友:
修改注册表中的SuspendTimeout的值,当然你还要在你的BSP中实现挂起功能,如果没有实现挂起功能,系统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