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wince下红外驱动

楼主(2007-08-27):
wince下红外驱动
有人在wince下做过红外驱动吗?能提供一些资料吗?要有源码就更好了。
wince
资料
WindowCE

网友A:
其实,如果是自己搭建板子,自己采购红外模块,
直接通过串口来访问,也就不需要驱动了;

网友B:
驱动是和硬件相关的,象你这样的问,恐怕很难有答案。

网友C:
首先感谢wbcp2000(eric.wong)以及yashi(老斩)的回帖。我在msdn上看到介绍红外驱动的文档中提到了serial ndis miniport driver,serial driver,ircomm driver,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在wince下的红外驱动可以写成一个流式驱动的形式吗?红外驱动与一般的串口驱动有什么联系?

网友D:
如果哪位对红外驱动比较熟悉,可以留下一个qq号或邮箱的话我将不甚感激!

网友E(2008-03-26):
红外串口,注册表都设置好了,怎么来验证这个驱动是否好用啊?在控制面板里的pc连接好像都没有查找周围红外设备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