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仪设计的问题

楼主:
本人要研发一种2通道采集模拟信号的数采,请大家帮忙给点意见,需要什么准备工作。问题可能问的不明确,初次来论坛,请不要见笑。有什么问的,请大家多给提议。

网友:
那要看你对采集有什么要求,比如采样率、精度等等。
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单片机,如8051或者AVR,
另外就是采集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传回主机,采用什么方式?串口或者USB。
一般的单片机都可以直接带串口通讯模块,如果速度要求比较高可以选择USB,但是这时就必须选用适当的USB芯片了。。

网友:
可以用232回传主机,也可以用CP2102转换成假USB回传。现在电脑上的串口太宝贵了。CP2102简单,又方便。就是不好焊接!买了四块焊坏了3块!考技术!

网友:
我要一个小时回传一条数据。
精度要求高些。
需要串口串口到上位机,确切的说,我是要通过无线数据终端回传。
我有协议,所有指令都必须用这个协议。

网友:
精度要求高些。

这个得有些工作,比如说线性化调整,高位的ADC等

时间上你的就不是很急了,一个小时一次采集,那太有时间了.呵呵

而且协议都有了,直接按协议发送就可以...

网友:
每15s采集一次,每小时数据为这些数据均值。
要求采集仪能够存储每10m,30m,60m的数据。
存储空间要1

网友:
据问题关键的一点,看你采集的信号的频率等参数来决定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