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 WINCE 注册表 热启动无法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一个关于 WINCE 注册表 热启动无法保存的问题
今天碰到了个奇怪的问题
注册表更改后 热启动(也就是MOBILE 的 RESET键) 更改后的信息不保存
但是如果更改后 用注册表工具打开下 然后再热启动 就能保存
冷启动 也就是断电启动 是可以保存的
这是为什么啊
工具
问题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楼主是如何更改的呢?

网友B:
楼主描述再详细些啊

网友C:
RegSetValueEx 这个函数来保存的 每次打开完注册表后 操作完了 就给关了

网友D:
是不是必须要用RegFlushKey(HKEY_CURRENT_USER);
在我RegCloseKey(m_hOpenKey)之前?

网友E:
对,应该要使用RegFlushKey,因为文件的修改不是马上写进去的,而是会在内存里放一个缓冲,特定时候把所有修改一次写入。

网友F:
搂主,你的热启动是怎么实现的! 我存是可以就是热启动没有作用!

网友G:
我是按照这个顺序做的,可以阿
RegSetValueEx
RegFlushKey(HKEY_CURRENT_USER);
RegCloseKey(m_hOpe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