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遥控器连续按键的C程序

楼主(2007-06-04):
求:遥控器连续按键的C程序
小弟我在开发电视机遥控器程序,想问各位高手:
如何实现键盘上的音量键在一直按下时,音量渐增或者渐减?
请各位高手给点C语言示例代码,小弟多谢了。
遥控器
音量
C语言
程序
开发

网友A:
如果是用软件控制的话,可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去检测一下按键状态,然后根据按键状态来执行音量增加或减小。
如果是做纯硬件的话,则可用计数器来延时,如果一个状态保持一段时间,就激活音量增加或减小操作。

网友B:
这个已经有很成熟的解决方案了,一般用4位机来搞定
像按键识别,红外编码什么的,大上都有大量的代码供参考

网友C:
你要吗??500文。。卖你!

网友D:
还好吧,五百不多了。。。买我的600。。呵呵!~

网友E:
这个好象不是很难啊,设置一个全局静态变量来始终保存上一个按键的状态值(按键值),当遇到新的按键时候,首先判断那个全局变量里保存的键值是否与当前的按键值相等,如果是的话那么就进行相关的音量增加/减少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