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急求:vs2003编译的C#程序在wince5上没法运行

楼主:
各位高人,我用vs2003编译的C#程序,通过和系统一起打包的方式放进wince5系统,但是点击它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程序非常简单,只是弹出一个对话框,同时保证wince里面已经将.net支持环境加入进来了

网友:
运行不了吧。。。。。。5。0和4。0差别比较大。

网友:
选用的平台一定要匹配,这是嵌入式,OS没有办法通用。

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

网友:
vs2003是与wince4.2对应的吧?

网友:
vs2003是与wince4.2对应,我这两天也正在做这个项目,现在测试串口通讯的,我用的api ,可是发出数据却收不到,请大家帮帮忙!急

网友:
难道说Wince5上就一定要用VS2005?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同问

网友:
需要SDK,开发工具,VS2003跟VS2005也是这样开发.只是现在都趋向2005.就连PB6.0也是它一个组件.

网友:
或者基于.net CF 2.0(1.0).托管开发

网友:
安装个CF2.0,具体的每个平台的安装包在目录下:
C:\Program Files\Microsoft.NET\SDK\CompactFramework\v2.0\WindowsCE\wce500
安装1个,马上就好了

网友:
sure?我试试

网友:
我用VS2003编写数据库文件为什么下到WINCE4.2的S3C2440的板子上老是出错,自身带的模拟器可以运行的。是不是在VS2003还要添加S3C2440的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