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串口中断的一个奇怪问题 那位大哥指点下 谢谢

楼主:
就下面的程序   有2个问题  1,变量k 的值总是0
                          2,变量k 的存储类型为DATA 时串口中断不能发生(为   PDATA时就可以发生中断但k的值还是0;..........这都是硬件测试的结果;
用软件模拟仿真都可以中断但k的值是0    不知道为什么????
#include
unsigned char k;
sfr p1=0x90;
sbit del=P1^3;
sbit rest=p1^4;

void service_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外部中断1
      IE=0X00;                                 //关外部中断
      del=0;
      SBUF=0xAA;}
void service_com() interrupt 4 using 3
{if(RI)
        {
           k=SBUF;
           SBUF=0xbb;
           RI=0;        }
  if(TI)
           TI=0;

}
void main(void)
{
                        rest=0;//峰值保持器处于保持清0
                        del=0;
                        IP=0X00;
                        TCON=0X04;
                        IE=0X90;
                        TMOD=0X21;
                        SCON=0X50;
                        TL1=0xfa;
                        TH1=0Xfa;
                        PCON=0X00;
                        TR1=1;
for(;;)
{ switch(k)
       {case 0Xaa:
                        { rest=1;
                          del=1;
                          SBUF=0x11;
                          IE=0x94;}//开外部中断

            break;
        case 0Xbb:
                            {rest=0;
                           SBUF=0x33;
                           del=0;}
           break;
           default:;

                                }
}
}

网友:
void service_com() interrupt 4 using 3
{if(RI)
{
   k=SBUF;
   SBUF=0xbb;
   RI=0;}
  if(TI)
   TI=0;

}

LZ,你把收和发分别独立出来

不知道在响应中断的时候,串口是不是不工作...

网友:
是这样的   我只要把变量k定义为PDATA型 我的串口就可以正常工作正常中断
DATA型就不行    但不管咋样我的k 的值总是0

网友:
现在第2个问题已解决  就是在DATA型时不发生中断::;;;第一个问题还在解决中  那位指点下呀  谢谢

网友:
不过现在是软件模拟的时候K的值是0  但我放在我的PCB上时是正常的
我是用K=SBUF;和SBUF=K来试验的 即我收到就发送;
只不过  我在用冲口助手发0xaa 和0xbb 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我没有收到switch语句里的值
大家分析下好吗  谢谢

网友:
不过现在是软件模拟的时候K的值是0  但我放在我的PCB上时是正常的

郁闷,软件模拟,你没有输入,当然是0了...

网友:
把发送都弄成查询方式的:

void sendUart(unsigned char s)
{
    while (!TI);
    TI = 0;
    SBUF = s;
}

网友:
我入了   我在SBUF里输入了数据 的呀   可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