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4.0 SP4后, 系统提示:安装的驱动程序会带来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该驱动程序将会被禁用。请与驱动程序的供应商联系,获得与此版本 Wi

楼主:
安装EVC4.0 SP4后, 系统提示:安装的驱动程序会带来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该驱动程序将会被禁用。请与驱动程序的供应商联系,获得与此版本 Windows 兼容的更新版本。
什么原因, 而且原来的ipx协议也出了问题;
这样使用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安装后,即使可以使用evc,但是在编译运行代码时也会出错,你可以去看看我的blog:xiaofeng1979.blogcn.com,其中的"evc和大小开端",可能对你有点参考意义。

网友:
从boot.ini中,禁用DEP

网友:
同意楼上的,在boot.ini中改为"NoExecute=AlwaysOff"

网友:
You install Microsoft Windows CE 4.x Emulator on a computer that is running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SP2). The computer has Data Execution Prevention (DEP) hardware. You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when you restart your computer:
Devices or applications disabled

'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will cause Windows to become unstable. Windows has prevented these drivers from loading.
You may also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when you try to start Windows CE 4.x Emulator: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 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
?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nd to run Window CE 4.x Emulator, disable hardware-based DEP on your computer that is running Windows XP SP2. To do this, follow these steps: 1.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2.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3.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 click Settings.
4.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 click Edit.
5.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pae option if it exists.
6. Remove the /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
7. Add the /execute option.
8. On the File menu, click Save.
9. To exit Notepad,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
10.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 click OK two times.
11.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网友:
楼上正解,修改一下系统根目录下的 boot.ini 文件,即可,比如我的修改完后是这个样子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 /fastdet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