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elf-gcc编译eXtremeDB示例代码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在ubuntu下用arm-elf-gcc交叉编译uclinux的eXtremeDB附带的示例代码时出现错误:
/usr/local/arm-elf/bin/ld.real: mcoxml0.o: compiled for a big endian system and target is little endian
??????: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tmp/eXtremeDB/target/bin/libmcolib.a(mcoxml0.o)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  楼主呀~小弟也是eXtremedb的新手哦  ~

上面这种错误信息可能是:eXtremeDB内核与应用程序的字节对齐方式不匹配,一个是Big Endian、一个是Little Endian。
还有这个与你的eXtremeDB的具体版本和编译器版本有关系哦  呵呵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共同交流一下  呵呵

网友:
按照给出的错误信息,你的系统是litte endin的,而编译时的选项是big ednin的(可能是默认值),所以要么加一个编译选项
指定是litte endin编译,要么设置系统的arm状态为big endin,arm应该有一个状态控制寄存器可以切换这个endin。

网友:
谢谢楼上,我用的是skyeye模拟的uclinux,所以没法设置ar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