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OCE问题,Microsoft Windows Platform SDK for Po ...

楼主(2007-06-14):
安装ADOCE问题,Microsoft Windows Platform SDK for Pocket哪里有下载?
安装ADOCE时候,前提之一是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Platform SDK for Pocket, 他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不一样吗?要在哪里能下载?
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网友A(2008-09-11):
ADOCE一般是3.1,只要SQLCE安装好了就能用,,
在终端上面用的话,如果没安装sqlce,就自已注册那几个dll,就行了,

网友B:
是的,你只要在定制OS的时候选择支持,在OS上注册,然后把对应支持的DLL
加载进去就OK了,我前端时间做过的,你可以到我的上传空间里面下载ADOCE
demo包,里面是实现了的实例,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