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W8051编译时,总是报标识符未定义的错误

楼主(2007-11-08):
[求助]EW8051编译时,总是报标识符未定义的错误
在EW8051的工程中,有两个文件dmaAlloCannel.c和IRWPAN.h需要用到hal.h中的函数,
我已经在dmaAlloCannel.c和IRWPAN.h中加了头文件include "hal.h"。
可是在编译时还是报那些用到的函数未定义。
请问一下究竟哪个地方可能出现问题,请详细点,拜托了!
标识
工程
include

网友A:
hal.C 文件里是否定义过相关的函数,且类型不能为static 类型

网友B:
hal.h中:有的是用typedef定义的字符类型、结构体,有的就是普通的函数。就算加了include "hal.h ",在EW8051上编译的时候,好象这个头文件一点用也没有。
我的那个源程序本来是在VC6.0上写的,后来EW8051上也要用到这个程序,所以就直接复制、粘贴到EW8051新建的空白文件上了。个人觉得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啊。
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C:
一般的编译器应该还要求你把相应的C文件或是OBJ文件或LIB文件加入到工程滴....
呵呵

网友D:
文件已经加载到工程中了,真的是什么方法都想了,编译的时候就是读不到头文件里含的函数啊,总是报标识符未定义!
都快急死了,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把EW8051重新装了一遍,程序重新写了一遍,程序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