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10最小系统板,系统跑了680MS后会重起。问题出 ...

楼主(2007-11-22):
求助:2410最小系统板,系统跑了680MS后会重起。问题出在那里呢?
各位大虾:我画了一块2410最小系统板,程序跑了680MS后,系统会重起。问题出在那里呢?是否为看门狗复位?
系统
问题
程序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源吧。
如果是软件的看门狗,总要你启动,它才会运行的。

网友B:
电源量过波形了。没有突然下降。也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C:
有看门狗电路或者软看门狗在跑么?

网友D:
每次固定680MS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看一下中断。

网友E:
能打印输出么? 先在exception handler里打印一下exception类型 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另外不知道能不能量到看门狗的输出或者量一下reset的波形

网友F:
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G:
前段时间忙别的事情去了,这两天找到问题了,bootloader不能跳转到SDRAM 里运行。估计和SDRAM有关。我采用的是NAND FLASH 启动的。各位觉得主要是那方面出的问题?

网友H(2008-04-07):
lz,你能确认bootloader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