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帧图像显示的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
我用摄像头获得了一帧图像的数据,存储在一个unsigned char*型的缓冲区中,请问如何才能将这帧图像显示到picture control控件上啊?我指的不是一个bmp文件,而是一块缓冲区中的图像数据。而且处理时不要存成文件。
请教大家了!请不吝赐教!在线等
我使用的是evc4.0+sp2

网友:
直接自己画不行吗?

网友:
你的这帧图像是从摄像头来的,那么图像的格式是什么呢??是YUV的,还是RGB的??是不是要做preview呀

网友:
将缓冲区数据按照对应的格式解码 转换成其他格式显示到picture  control中

网友:
是rgb的 我用以下代码就是显示不出来唉
有没有示例的代码啊唉
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写了一个就是不行
         bitmap.CreateBitmap(320,240,1,24,display);

        CWnd* pWnd=GetDlgItem(IDC_REMOTEVIDEO);
        pWnd->UpdateWindow();

        CDC* pDC=pWnd->GetDC();
        CDC bitmapDC;

        bitmapDC.CreateCompatibleDC(pDC);
        CBitmap* pOldBitmap = bitmapDC.SelectObject(&bitmap);
        pDC->BitBlt(0,0,320,240,&bitmapDC,0,0,SRCCOPY);
        bitmap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bitmapDC.DeleteDC();
        bitmap.DeleteObject();
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