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如何定位一个函数?

楼主:
具体是:

用LX51连接的情况下如何定位一个函数到指定位置? 或者如何将一个源文件的所有函数定
位到指定空间?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但是除了中断外,其它的定位我还真的不知道,在C里不管怎么加ORG都出错

郁闷

网友:
一般说来没多大必要这样做,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是可以实现的!
1、加入汇编,这种方法我没有验证,不知可行不?
#pragma ASM
        ORG 1000H
#pragma ENDASM
这种方法需要把该文件的Option - Properties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r SRC File勾选上才能编译通过。
2、在工程的Option For Target - BL51 Locate页的CODE编辑框内填入“?PR?函数名?文件名(地址)”,多个定位用“,”隔开。
例如:?PR?_SetLedFlash?MAIN(0x1000),?PR?ClrLedFlash?MAIN(0x1100)
把函数void SetLedFlash(U8 m_data);和void ClrLedFlash(void);分别定位在0x1000和0x1100处。

网友:
1、加入汇编,这种方法我没有验证,不知可行不?
#pragma ASM
        ORG 1000H
#pragma ENDASM

这个我试过,编译器不干!!呵呵
不只是勾选那两个选项的问题,这个可能跟编译器自身的运算策略有关...

第二个可能可以...

网友:
pragma ASM
        ORG 1000H
#pragma ENDASM

这个我试过,编译器不干------我也是这样!

第2个问题在于我的器件是LX51连接,没法用BL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