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应用程序能够打开设备,但是发送数据的时候堵在了SubmitUrb

楼主:
        是什么原因使得发送数据阻塞啊?
PURB pUrb = m_Endpoint2OUT.BuildBulkTransfer(
                                        Mem,//(PVOID)buffer,          // Where is data coming from?
                                        BufferLength,  // How much data to write?
                                        FALSE,        // direction (FALSE = OUT)
                                        NULL,          // Link to next URB
                                        TRUE,
                                        NULL
                                        );

                if (pUrb != NULL)
                {
                                t << "pUrb created "  <<"\n";
                        pUrb->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Flags =
                                (USBD_TRANSFER_DIRECTION_OUT | USBD_SHORT_TRANSFER_OK);
                        status = m_Endpoint2OUT.SubmitUrb(pUrb, NULL, NULL);//到这里后就死在这里了。
                     if ( NT_SUCCESS(status) )
                        {
                                dwBytesSent = pUrb->UrbBulkOrInterruptTransfer.TransferBufferLength;

                                t << "Write() posted "  << dwTotalSize << " bytes to USB\n";
                        }
                        else
                        {
                                t << "Write() failed "  <<"\n";
                        }

                        delete pUrb;
                }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USB设备的数据接收端点是不是Halt了,是的话要clear掉。或者检查你的请求块数据是否完整。

网友:
谢谢,那请问怎么检查端点是否Halt呢?是否有些工具?

网友:
    我没做过USB驱动,只看过Linux下的USB驱动代码,Linux下没有检查的工具,直接向USB设备发送清除Halt的命令(usb_stor_clear_halt(us, pipe)函数),再重试。至于Windows下的我就一无所知了。

网友:
当属usb协议分析仪了

网友:
我有CATC协议分析仪,感觉那个USB协议分析仪不太方便,不能实时的看到数据。还没有Bus Hound好用。是不是我没有用对呢?

网友:
我在固件初始化的时候给某个端点缓冲中填入数据,如
EP2FIFOBUF[0]=0xe3;
EP2FIFOBUF[1]=0xe3;
EP2FIFOBUF[2]=0xe3;
请问这样有效没有?

然后我发读的命令,发现SubmitUrb始终不返回。
端点缓冲中不一定要填满才能读出吧?
是不是初始化填的缓冲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