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QTE是否可以移植到uClinux上呢

楼主(2007-09-03):
QTE是否可以移植到uClinux上呢
问题,如题。
曾尝试在qte根目录里mkspecs里添加arm-elf-g++目录,然后修改qmake.conf中的编译器名称,configure里指定用arm-elf-g++来编译,但是报错。请问大虾们是否有方法让qte或qtopia运行在uClinux平台呢?有的话要怎样做呢?
linux
编译器
大虾
根目录

网友A:
miniGUI可以做到,能把你的GUI需求大概说一下吗,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其实我对需求没有什么要求啦,第一步只是要看qte是否能够port到uClinux上,minigui我已经尝试了并且port上去了。现在是尝试第二种方案。请求指教!

网友C:
Qt的ram至少需要16M,cpu主频没有180M以上比较难玩!

网友D:
这些都是硬件上的要求,是否可以适当裁减来实现呢。我最主要想知道的是怎样能将qte移植到uClinux上,是否有相应的toolchain。我只知道blackfin系列的芯片提供了移植方案,但是qte的默认的那些toolchain里面好像没有for uClinux的。是否可以直接用arm-el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