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手机底层开发用的ARM汇编语言格式是GNU还是ADS?有IDE吗 ...

楼主(2007-03-24):
手机底层开发用的ARM汇编语言格式是GNU还是ADS?有IDE吗?
手机底层开发用的ARM汇编语言格式是GNU还是ADS?有IDE吗?谢谢
手机
开发

网友A:
ads1.2的IDE

网友B:
arm汇编语言格式就是arm汇编语言格式了
gnu底下用arm-tool-chains

网友C:
ADS和GUN两种编译器的伪指令集,和代码风格都不同,不知道你们在实际开发中用到是哪种,Linux平台的不算,肯定是GUN下的arm-elf-*.

网友D(2009-02-24):
两种编译器只有伪指令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