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写安装驱动时,有没有实现过一次将所有USB端口有安装 ...

楼主(2007-08-06):
各位写安装驱动时,有没有实现过一次将所有USB端口有安装为同一个串口?
{
return DisplayError(TEXT("G
安装
return

网友A:
分不够可以再加.有没有哪位知道的?

网友B:
各位,我搞了好久了,百思不得其解,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C(2008-01-02):
如果经过数字认证(WHQL)的,插哪个usb端口都没有关系...
或者自定义一个类,在inf中写入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