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rrchr()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2007-02-02):
请问strrchr()函数如何使用
大家好,我能获取文件的整个路径"\\My Document\\1.txt",现在想获取文件名1.txt,请问该怎么用strrchr()函数来做?我是在win32 application中做的,请不要用mfc。谢谢了
如何

网友A:
int ch = '\\';
char szFile[260]= "\My Document\\1.txt";
char *pdest;
int result = 0;
pdest = strchr( szFile, ch );
result = pdest - szFile + 1;
_sntprintf(sfileName, ARRAY_LENGTH(sfileName), TEXT("%d"), result);
VERIFY(SetDlgItemText(hDlg, IDC_MAIL_BODY, sfileName));
可结果显示为-503508567,不对呀

网友B:
怎么没人帮忙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C(2008-07-10):
char szFile[260] = "\\My Document\\1.txt ";
char *pdest = strchr( szFile, '\\' );
pdest++;
char szFileName[256];
lstrcpy(szFileName, pdest);
这里的 szFileName 应该就是 1.txt了吧

网友D:
注意 加一些判断
strchr得到可能是NULL。
如果得到的路径是WCHAR的,需要用wcsc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