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S52单片机做频率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用单片机测频率10HZ-1.1GHZ,分2档,分频后送入单片机计数,再1602LCD显示,现在我要用C语言写一个程序,谁帮我一下啊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大家帮我修改下啊,错误很多,大家帮我修该修改啊
本程序是用来测频率的,外部频率送入单片机,再在1602LCD上显示出来。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包含可控制编译器生成在线嵌入内部代码的函数原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LCM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KG = P3^0;//档位选择
sbit K = P3^2;//门控信号
sbit RES = P3^3;
sbit LCM_E = P3^5;
sbit LCM_RW = P3^6;
sbit LCM_RS = P3^7;

void LCMInit(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uchar ReadDataLCM(void);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lays();
uchar * BchangASII(long x);
uchar code string[] = {" frequency is: "};

void main()
{
uchar *display;
long fre,temp;
RES = 1;
TMOD = 0x05;//定时/计数器0,方式1,计数
P0 = 0xFF;//0xff=255
P2 = 0xFF;
TH0 = 0x00;
TL0 =0x00;//设置计数初值
if(KG)
{//150MHZ-1.1GHZ处理
RES = 0;//使4040可计数
TR0 =1;//启动计数器0
K = 1;//开门控信号
Delays();//1S
K = 0;//关门控信号
_nop_ ();        //精确延时
_nop_ ();
_nop_ ();
TR0=0;
fre = 0x00000000;//8位16进制最高可计数到4,294,967,295
fre = TH0;//单片机芯片16位计数器的高8位
fre = fre<<20;
temp = TL0;
temp = temp<<12;
fre = fre + temp;//读单片机芯片16位计数器
temp = P2 && 0x0F;
temp =temp << 8;
fre = fre + temp;
fre = fre + P0;
fre = fre * 64;//fre是16进制,64是十进制,这样可以相乘吗?可以的话显示的是几进制?
}
else
{
//<150MHZ处理
RES = 0;
TR0 =1;
K = 1;
Delays();
K = 0;
_nop_ ();        //精确延时
_nop_ ();
_nop_ ();
TR0=0;
fre = 0x00000000;
fre = TH0;
fre = fre<<20;
temp = TL0;
temp = temp<<12;
fre = fre + temp;
temp = P2 && 0x0F;
temp =temp << 8;
fre = fre + temp;
fre = fre + P0;
}
display = BchangASII(fre);//fre为测得的频率;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P1=0X80;// 显示位置第一行第一列
DisplayListChar(0, 0, string);
P1=0xc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DisplayListChar(0, 1, display);//这样一句能把所有位的数值都显示出来吗?这样写不行吧?那应该怎么修改啊?
while(1);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写数据,利用函数.把需要写入的数据送到P1口,具体是调用写状态来判断LCD是否忙;用WDLCM来传递数据,把WDLCD的数据送到P1口..LCD的数据口,这样就能把数据送到LCD中.*/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正常读写操作之前必须检测LCD控制器状态:E=1 RS=0 RW=1;DB7: 0 LCD控制器空闲,1 LCD控制器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Delay5Ms();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或显示地址,定义二个变量.一个做数据传送,另一个做判断是否忙的标志位;如果不需要判断则把它清零;具体为先判断LCD是否忙,如果忙则调用读状态子程序;一直等LCD不忙了再把数据送到P1。*/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若BuysC为1,则要检测LCD忙信号,等待其空闲。*/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读数据不用判断是否忙。*/
u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检测P1的各口和LCD的标志位是否不为0;如果不为0则等待.为0;再返回P1的值。*/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LCM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判断显示在哪行.如果在第二行就加上
40;不在第二行跳过。*/
X |= 0x80;/*算出指令码,即实际写入的数据,因为写入显示地址时要求最高位D7恒定为高电平1。*/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把显示地址X中的值送到写指令函数中。*/
WriteDataLCM(DData);// 写完指令把DData中的数据送到写数据函数中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DData)   /* *DData指字符串数组的首指针,DData是你要显示的数据。*/
{
uchar ListLength=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16进制的20相当于10进制的32。*/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delays()  //1秒延时,需实际调整
{
uchar i,j;
for(i = 0;i<0xFF;i++)
{
for(j = 0 ;j<0xFF;j++)
   {
   _nop_();//晶振速度太高所以加个小的延时
   }
}
}

uchar *BchangASII(long x)
{
uchar *BCD; //定义指针变量BCD
long y;
y = x;
BCD =0x20;//取地址
*BCD = y/1000000000+0x30;//取内容
y = y%1000000000;
BCD++;
*BCD = y/100000000+0x30;
y = y%100000000;
BCD++;
*BCD = y/10000000+0x30;
y = y%10000000;
BCD++;
*BCD = y/10000000+0x30;
y = y%10000000;
BCD++;
*BCD = y/100000+0x30;
y = y%100000;
BCD++;
*BCD = y/10000+0x30;
y = y%10000;
BCD++;
*BCD = y/1000+0x30;
y = y%1000;
BCD++;
*BCD = y/100+0x30;
y = y%100;
BCD++;
*BCD = y/10+0x30;
BCD++;
*BCD = y%10+0x30;
return(BCD);
}//这段程序能把所有的数值读出来吗?写的对不对啊?这里x,y都是整型的,但上面主程序中调用时的fre是16进制的,这样不可以吧?那应该怎么改啊?最好帮我把这个子程序写成数组哦
还有就是显示时的单位HZ,KHZ,MHZ,GHZ怎么弄出来的?精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个人见解:
    不要上来就一大把代码,谁有那么多的时间帮你看呀

网友:
那我不写程序,大家帮我写个C程序好吗?真的急啊。怎么把图发上来啊?

网友:
大家帮帮我啊,测频率的主程序和数值转化为ASCII码的子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把你的思路给出来,让这帮高手看看你的思路对不对

其它的编码问题,应该对楼主来说不是问题吧?

网友:
我这个问题很难的啊,就是外部信号输入,低频段通过74AC4040的12位2进制分频器,再送如单片机T0口计数,再1602LCD显示。高频段先MB506器件的64分频,在通过74AC4040的12位2进制分频器,再送如单片机T0口计数,再1602LCD显示。。我单纯显示部分行了,但主程序测频率,还有一些读出数字等子程序写不出来啊,那位大侠帮我下啊,加我QQ474015935好吗?急啊。有用单片机测频率的C程序吗?如果有和我差不多功能的话拿出程序共享下啊。

网友:
写这个程序可能比较难,大家都帮帮我啊,

网友:
各位大侠帮我下啊,急啊。。。。不弄出来的话都不能过年了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
版主,删了我的帖子吧,反正没人帮

网友:
不用那么灰心嘛,代码没有人愿意去看的..........
说说思想
频率跟周期是一个概念,一个确定的时间用单片机的IO口计算脉冲的个数,然后计算不就行了
例如我中断定时 10ms ,然后在这个期间不断的读端口,加入读到100个脉冲,这样频率就出来了吧? 至于正负1的误差修正,那个看你的要求了,不过10HZ的时候,多一个脉冲的误差影响还是挺大的。另外,楼主要测的频率的范围太恐怖了一点了 ........

修改程序还是自己来比较好,慢慢运行看有什么错误慢慢修改
记住,以后不要问代码,要问就问思想,编程思想才是最精萃的东西,问代码只适合你这个单片机,但是思想的话是没有这个界限的 ...........

网友:
问大家一个问题,频率值读出来如果是00000214HZ,怎么把前面显示的0去掉?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子程序按8位显示,则会出现LZ的显示问题,这是你在计算显示位的数据时进行判断,比如数据小于1000,则千位显示空格(0X20)。
你提问要提简单直接,描述要具体,否则别人不好答的。

网友:
把前面的0去掉,是字符串的处理啊
找到第一不是0的字符
然后读取剩下的字符
查看《c语言设计》谭浩强的书

网友:
我写了个AT89S52和LCD连接,用1602LCD显示的程序,程序中写的是BYTE code dis1[] = {"pp51.com"};
BYTE code dis2[] = {"http://pp51.com"};但显示的第一行是pp40.bn1 ,第二行是http;..pp40.bn1 大家告诉我一下是怎么回事好吗/?LCD上现在只能显示偶数,不能显示奇数啊,字符也是,有些是正常显示,有些是显示它旁边的字符,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程序太罗嗦,应该简浩一点。主要的是一个思路

网友:
你的LCD是什么样的是点阵的还是字段码的,看你受的情况好像是字段码才用的情况,根程序没有关系,因为只能显示"8"这样的字符!

网友:
你好象在问好几个问题,一个一个问或许更好些.
pp51.com
http://pp51.com 这类也能显示出来?
LCD上现在只能显示偶数,不能显示奇数啊,字符也是,有些是正常显示,有些是显示它旁边的字符, 应该是程序问题,一步一步调试看看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175&_u=u2khuh52c6b
淘宝STC89C52单片机8位数码显示1HZ-1MH数字频率计
晶振24MHZ,P10脚有输出1MHZ信号,  P3.4脚输入测试频率,三挡闸门,分别0.1秒,1秒,10秒,用S4键选定,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num,j,k,x,y,z,f,g,v,s,b,p;
uchar a0,b0,c0,d0,e0,f0,g0,h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2=P1^4;
sbit s3=P1^1;
  sbit s4=P3^2;

        sfr           T2MOD=0xc9;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delay(uchar i)
{
        for(j=i;j>0;j--)
        for(k=8;k>0;k--);

}

         void dela(uchar z)
{
        for(x=z;x>0;x--)
        for(y=200;y>0;y--);

}

           void ela()
{

                        TR0=0;
                        TR1=0;

                        (s3=~s3);

    num=(TH0*256+TL0)+(65536*g);

            TH0=0;
                 TL0=0;

                 f=0;
                 g=0;

                  TR0=1;
                  TR1=1;
                TH1=v;
        TL1=s;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
{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g];
   dula=1;
   dula=0;

   P0=0xbf;
   wela=1;
   wela=0;
   delay(2);

   P0=table[h];
   dula=1;
   dula=0;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0
        {

                                     EX0=0;
                                        dela(1000);
                                          p++;
                                if(p==1)
                        {        b=25;
                                 v=152;
                                 s=247;        }

                                 if(p==2)
                                  {b=245;

                                 v=222;
                                 s=22;
                                 }
                                           if(p>=3)
                                  {b=2442;

                                 v=154;
                                 s=22;
                                 p=0;}

                                 EX0=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g++;

                     }

        void timer3() interrupt 3

                         {

                                f++;
                                   if (f>=b)

                                ela();

                          }

         void timer5() interrupt 5
                             {

                                            delay(100);

                          }

void main()
{
         TMOD=0x05;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TR1=1;                         //打开计数器
        TH1=0;
        TL1=0;
        TH0=0;
        TL0=0;
        TH2=0;
        TL2=0;
                T2MOD=0xc9;
         {

          C_T2=0;  //定时器模式

                        T2MOD=0x02;   //T2OE=1,定时器2允许输出
                                RCAP2L=250; //赋T2的预置值0xfffa,输出频率1MHZ

            RCAP2H=255;

            TR2=1;

                                   g=1;
                                          b=245;

                                 v=222;
                                 s=22;

                 PT0=1;
                 PT1=0;
                 PX0=0;
                EA = 1;
           ET0 =1;
           ET1=1;
           ET2=0;
           EX0=1;
           //开定时器0中断

                     }
while(1)
        {

        if(num<10)
        {
                a0=num;b0=16;c0=16;d0=16;e0=16;f0=16;g0=16;h0=16;
        }
        else
        {
                if(num<100)
                {a0=num/10;b0=num%10;c0=16;d0=16;e0=16;f0=16;g0=16;h0=16;}
                else
                {
                        if(num<1000)
                        {a0=num/100;b0=num%100/10;c0=num%10;d0=16;e0=16;f0=16;g0=16;h0=16;  }
                        else
                        {
                                if(num<10000)
                                {a0=num/1000;b0=num%1000/100;c0=num%100/10;d0=num%10;e0=16;f0=16;g0=16;h0=16;}
                                else
                                {
                                        if(num<100000)
                                        {a0=num/10000;b0=num%10000/1000;c0=num%1000/100;d0=num%100/10;e0=num%10;f0=16;g0=16;h0=16;}
                                        else
                                        {
                                                if(num<1000000)
                                                {a0=num/100000;b0=num%100000/10000;c0=num%10000/1000;d0=num%1000/100;e0=num%100/10;f0=num%10;g0=16;h0=16;}
                                                else
                                                {
                                                    if(num<10000000)
                                                    {a0=num/1000000;b0=num%1000000/100000;c0=num%100000/10000;d0=num%10000/1000;e0=num%1000/100;f0=num%100/10;g0=num%10;h0=16;}
                                                        else
                                                        {
                                                            if(num<100000000)
                                                        {a0=num/10000000;b0=num%10000000/1000000;c0=num%1000000/100000;d0=num%100000/10000;e0=num%10000/1000;f0=num%1000/100;g0=num%100/10;h0=num%10;}
                                                        }
                                                }
                                        }
                                }
                        }
                }
        }
        display(a0,b0,c0,d0,e0,f0,g0,h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