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编写wince串口通信应用程序的源代码

楼主:
最近要编写一个关于Wince串口通信应用程序,谁有用C#编写的,能贴出来让大家分享吗?谢谢!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Data.SqlServerCe;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using System.Data.Common;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SerialPort_SqlCe
{
        ///
        /// DataAccess 的摘要说明。
        ///

        public class Class1
        {

                #region  对数据库的操作
                private SqlCeConnection  conn = null;

                ///
                /// 打开数据库连接
                ///

                public void OpensqlCeConnection()
                {
                        if(conn == null)
                        {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
                        }
                        if(conn.State == ConnectionState.Closed)
                        {
                                try
                                {
                                        conn.Open();
                                }
                                catch(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
                }
                ///
                /// 关闭数据库连接
                ///

                public void ClosesqlCeConnection()
                {
                        if(conn != null)
                        {
                                if(conn.State == ConnectionState.Open)
                                {
                                        conn.Close();
                                }
                        }
                }
        ///
        /// 创建数据库
        ///

        ///
                public  SqlCeEngine CreateSqlCeDatabase()
                {
                        if (File.Exists ("ResidentFlash\\Test.sdf") )  //确定指定的文件是否存在
                                File.Delete ("ResidentFlash\\Test.sdf");   //删除指定的文件。如果指定的文件不存在,则不引发异常。

                        SqlCeEngine engine = new SqlCeEngine ("Data Source = ResidentFlash\\Test.sdf");
                        engine.CreateDatabase ();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 ("Data Source =  ResidentFlash\\Test.sdf");
                        OpensqlCeConnection();

                        ClosesqlCeConnection();
                        return engine;
                }
                ///
                /// 创建表格
                ///

                public SqlCeCommand CreateTable()
                {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 ("Data Source =  ResidentFlash\\Test.sdf");
                        OpensqlCeConnection();    //打开连接

                        SqlCeCommand sqlCeCommand = conn.CreateCommand ();

                        sqlCeCommand.CommandText =
                                "CREATE TABLE TestTbl (col1 INT PRIMARY KEY)";
                        sqlCeCommand.ExecuteNonQuery();

                        ClosesqlCeConnection();
                        return sqlCeCommand;
                }
                ///
                /// 向表中插入数据
                ///

                ///
                public SqlCeCommand InsertData(int p1)
                {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 ("Data Source =  ResidentFlash\\Test.sdf");
                        OpensqlCeConnection();                              //打开连接

                        SqlCeCommand cmd = conn.CreateCommand ();

                        cmd.CommandText = "INSERT INTO TestTbl (col1) VALUES (?)";

                        cmd.Parameters.Add(new SqlCeParameter("p1", SqlDbType.Int));

                        cmd.Prepare();

                        cmd.Parameters["p1"].Value = p1;

                        cmd.ExecuteNonQuery();

                        cmd.Parameters.Clear();
                        MessageBox.Show("Insert Data OK!");

                        ClosesqlCeConnection();
                        return cmd;
                }
                ///
                ///执行读的命令
                ///

                ///
                public string ReadData()
                {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 ("Data Source =  ResidentFlash\\Test.sdf");
                        OpensqlCeConnection();  //打开连接
                        MessageBox.Show("open read ");

                        SqlCeCommand sqlCeCommand = conn.CreateCommand();
                        sqlCeCommand.CommandText =
                                "SELECT * FROM TestTbl";

                        sqlCeCommand.ExecuteNonQuery();

                        MessageBox.Show("select * from testtb1");

                        SqlCeDataReader rdr = sqlCeCommand.ExecuteReader();

                        string aa = null;
                        if(rdr.Read())
                        {
                                aa = (" col1 = " + rdr.GetInt32(0)
//                                        " col2 = " + rdr.GetString(1) );
                                             );
                                MessageBox.Show("Read data OK!");
                                return aa;
                        }
                        else
                        {
                                MessageBox.Show("Read data failed");
                                return aa;
                        }
                }
                #endregion

网友:
真想不明白那里有读取串口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