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B5 下开机自动运行EXE 高手帮忙就20分了

楼主(2007-11-10):
如何在PB5 下开机自动运行EXE 高手帮忙就20分了
我试了下在4.2下的方法在5下都不好使,有那位高手在PB5 X86上有好使的方法谢谢
如何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hyalbert8084/archive/2007/10/08/1815661.aspx
写的很清楚

网友B:
PB5下开机就自动运行?你这问题问的也真奇怪。
如果你的意思是wince5.0下的话,那么你只要在shell.reg里面,将你的应用程序添加到expleror后面就可以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