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reg里面IF和ENDIF不对称,怎么办?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我在WinCE5.0 Platform Builder里导入厂家的BSP后,定制了一个Internet Appliance的OS,结果sysgen后make run-time image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FMERGE: Error - still inside an if statement:
FMERGE: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reg: 235 - "#if (defined BSP_DISPLAY_NEC_NL6448BC20 || defined BSP_DISPLAY_SHARP_LQ035Q7DB02)"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于是我找到上面所指的platform.reg,发现235行附近IF后面少了一个ENDIF,手动添上去,结果重新make run-time image的时候又给自动去掉了,于是发生同样的错误。请问各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platform.reg是由其它reg文件生成的,每次build都会重新生成,修成它当然是不行的。
例如:common.reg、project.reg等等。

网友:
看看BSP目录中的platform.reg文件噢!

网友:
多谢楼上回答,我也发现了是这样。\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postproc\ 下面的platform.reg是在make run-time image时从上级目录\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 拷贝过去的。我改了这个上级目录的platform.reg,不重新build,只是make run-time image,可是出现新的错误:

Windows CE ROM Image Builder v4.0.12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Built: Jun 16 2004 15:11:51
Copy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kernkitl.exe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nk.exe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com_card.dll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serial.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htmlhelp.exe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8\RelDir\MX31_ARMV4I_Release\peghelp.exe for debugger
Pass 1...
Error: Can't find import 715 in coredll.dll
Error: Fatal import error in cplmain.cpl
Error: Can't find import 713 in coredll.dll
Error: Fatal import error in cplmain.cpl
Error: Can't find import 1175 in coredll.dll
Error: Fatal import error in cplmain.cpl
Error: Can't find import 1176 in coredll.dll
Error: Fatal import error in cplmain.cpl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真的不知所措了,请大侠指点啊!!!

网友:
hehe 一点小问题,仔细调调就好了。

网友:
改platform.reg后直接makeimg不能反映到最终的结果上。makeimg的时候,采用的是flatreleasedir里的reginit.ini。
保险的还是改了之后从sysgen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