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在线急等,也给分的

楼主:
各位大侠,小妹是菜鸟级新手,初来乍到,帮帮小妹吧!!呜~~~~~~~~~~~小妹有一篇论文有个小程序需要在VXWORKS上跑,刚刚装好TORNADO2.2,请问我用VXSIM仿真器来调试分析程序,没有目标机,开发板,没有COM口的情况下如何搭建工作环境呢?就是启动VXSIM和Tornado Registry啦,现在这两个都启动不了呢!网上很多有提到在网口或COM口连接的情况下,如何搭建工作环境,但是没有说明这样情况,难道在使用VXSIM的情况下不需要搭建工作环境?
偶看到有篇文章说应该这样:
Tornado下,一个开发环境的建立,需要以下的步骤:
1,设好目标机硬件;
2,定义主机环境变量,配置好网络软件;
   在\x86-win32\bin下,有torVars.bat脚本程序,用来设置环境变量,网络要配置好
   TCP/IP协议,修改主机hosts文件;
3,开始Tornado 注册器,wtxregd (管理目标服务器的工具);
4,指明目标机启动参数(boot parameters)并启动目标机;
5,配置并启动目标服务器(target server),目标服务器是管理主机开发工具和目标机通讯的;
好晕阿~~~~~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这些步骤具体应该怎么做???有网友大虾说有帮助文件,偶找了,没有啊!
偶的电脑CPU是Mobile AMD Sempron Processor 3100+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网卡好像有两个,名字有点复杂,另一台CPU是赛扬2.4GHZ,WINXP,安装的是tornado2.2,BSP 1.2/1这样的配置下,应该怎么搭建工作环境呢???大虾们请给出最详尽的步骤好不好??就当我是白痴,真的急死了,导师也不指导,呜~~~~~
另外如果只用到VXSIM的话需要在工作环境中加载哪些组件和功能阿???
希望大侠们不惜赐教啊,小妹谢过!!
还有能否推荐一些关于TORNADO的实践操作方面的资料呢?谢谢!!!!!!!!!!!!!!!!!!!!!!!!!!!!!!!!!!!!!!!!!!!!!!!!!!!!!!!!!!!!!!!!!!!!!!!!!!!!!!!!!!!!!!!!对了,还有分啊

网友:
1.打开TORNADO2.2,Tornado Registry会自动启动的,如果没有启动,到开始-程序-TORNADO2.2 中手工启动
2.在TORNADO2.2的file中选择 new project,然后新建一个bootable vxworks image,在选择BSP时选择你的硬件环境相对应的BSP,tool选gun。
3.在workspace中,vxworks页面,选择你需要的各种组件,方法是右键点击组件,选择include(包括)或exclude(不包括),选择完后在builds页面中右键点击工程名,点Rebuild All(vxworks),不出意外可以编译出正确的image。此时选择tool中的simulator,选择刚才编译的image,vxsim就可以运行了。
4.关闭这个工程,再在file中选择 new project,然后新建一个create downable application...,在这个工程里,加上你写的代码,然后在workspace中右键点击这个工程名,先build这个工程,编译完无错误后,会生成.o和.out文件,然后右键点击这个工程名,选择download这个工程的.out文件,此时会出现一个没有simulator,是否自动的对话框,选择是,在随后的image选择框中,选择你前面编译成功的那个image,这样就可以启动vxsim,并让你写的代码在vxsim中运行了。

网友:
Tornado Registry会自动启动的??为什么我的Tornado Registry启动不成功 ?显示:wtxregd (wtxregd@zhou): Sun Feb 11 21:44:49 2007
    Wind River Systems Tornado Registry: NT/Win95 version
    Tornado Registry initializing ... failed.
    Error: Tornado Registry daemon already running on host localhost

Tornado Registry will exit

网友:
看样子你的tornado和vxworks是D版的。建议把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一个。网络上有说明如何安装的。注意license 文件的设置。

网友:
看样子你的tornado和vxworks是D版的。建议把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一个。网络上有说明如何安装的。注意license 文件的设置。

D版是什么版?偶的版本是WINDRIVER.TORNADO.V2.2.FOR.PENTIUM啊!!不会错吧???

网友:
就是盗版啦,应该是安装程序的问题,或者是license问题或者xp有个补丁给打了,我不记得是什么补丁了,你可以把那个window补丁给卸载了。

网友:
那怎么办啊??偶到哪里找正版啊 ??我可以确定WINXP的那个八月份的补丁偶没有装,license会有什么问题呢?我记得装完后有license的设置,有三个选项,但是只有一个可以的,其他的两项好像不行!

网友:
偶在启动VXSIM的时候显示如下:
tgtsvr (vxsim@zhou): Mon Feb 12 22:34:12 2007
    Checking License ...OK
    Error: clnttty_bufcreate can't open pipe
    Error: clnttty_bufcreate can't open pipe
    Error: clnttty_bufcreate can't open pipe
    Error: Remote system error; Error 65636
    Error: Backend initialization routine failed.
Problem during Backend initialization
Target Server will exit

网友:
target server没有配置对。。。
  把属性设置里的 back end改为windrpc

网友:
偶属性设置里的 back end是windrpc啊,可是配置完之后点Launch后目标服务器就出现下面这个东西了??麻烦楼上的哥哥姐姐们说的详细点,好吗?
tgtsvr (vxsim@zhou): Tue Feb 13 00:55:59 2007
    Checking License ...OK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Timed out
failed.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网友:
晕,是用vxsim啊?上次没看清。你有QQ么?要不发个远程控制,我帮你看看。我QQ800636。

网友:
我的QQ是384903732

网友:
ningxin大哥,在吗?

网友:
我的QQ 303849685,我的也似不行,.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其实不要卸载的,今天我还特意找到补丁来安装,还是可以...
make sure the Wind Registry is running by looking for either the icon in the

system tray or wtxreg.exe or wtxregd.exe in the Processes tab of your Windows

Task Manager (CTRL+ALT+DEL, Task Manager).
even if it is running as a service, try restarting it. Control Panel,

Administrative Tools, Services. Go to Tornado Registry and restart.
make sure your host and target are on the same network. from your host

computer, open a cmd.exe prompt and "ping 123.34.123.123" (insert your IP

address). if you don't get a response back, this is a problem.
Go to the "Tools" menu, "Options...", "Tornado Registry" tab (all the way to

the right) and make sure your registry option is correct. I am using a "Local

registry". Note that Tornado is messed up here-- I had my setting correct--

but just navigating to this tab, and pressing the "OK" button (without

changing the setting) fixed the problem. \\

看懂了就知道了....
在任务管理器关掉wtxreg.exe or wtxregd.exe 这2个任务先...呵呵..就ok了.

我的QQ 303849685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启动Vixsim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Timed   out
failed.
高手也给指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