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中调用MmAllocateNonCachedMemory向系统申请1MB空间,请问各位,怎么才能验证,申请到的空间是连续的?

楼主:
我在driverentry中直接调用的MmAllocateNonCachedMemory函数,想要申请1MB空间,但不知道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得知空间是否连续?我是想申请1MB连续空间.

网友:
还有就是linux下申请内存空间最大能申请多少呢?

网友:
用这种方式申请的内存空间一定是连续的 ,否则不会分配成功的。不用验证。

网友:
连续的是逻辑空间吧,物理空间上是不是连续的呢?如果不连续,怎么才能申请到连续的物理空间?

网友:
ExAllocatePool申请的话可以有连续物理空间么?

网友:
申请物理上连续的内存用这个:
PVOID
MmAllocateContiguousMemory(
    IN ULONG  NumberOfBytes,
    IN PHYSICAL_ADDRESS  HighestAcceptableAddress
    );

网友:
seaquester:这个函数申请到的不是noncache的
您说如果申请的话,最大是不是只能申请1MB连续呢?

网友:
另外,如果是miniport storage driver也可以用这个函数么?

网友:
seaquester:MmAllocateContiguousMemory申请到的不是noncache的。

我想申请的空间要满足
(1)物理上连续
(2)non-cacheable
(3)尽可能申请最大

您说,如果申请这样的空间,最大是不是只能申请1MB?哪个函数能申请这样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