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51编译警告"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楼主: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RXPNT
    MODULE:  com.obj (COM)

找遍了网上也没能找出个究竟
keil的官方网站看了,也不在它的解释范围内

其中,变量RxPnt我已在头文件里声明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RxPnt;

请前辈们帮下我,我从精神上感激.

网友:
感觉是link不到个函数,可能是在com.c里使用未声明

网友: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说明连接的时候没有找到外部变量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RxPnt; 只是说明引用外部变量,并不是实际的声明。
应该在某个.c文件里有xdata unsigned char RxPnt才行。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

extern中对这个变量做了声明,说这个变量将会在这个文件中用到,但并没有定义

也就是那个变量并没有真实存在.

需要要某个地方定义一下,

也有可能是你定义了,但是被条件编译给去掉了也有可能.具体查一下工程里的所有源文件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试试先!

网友: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这其实应当给也一个Error才合适,keil只给一个Warning, 且把它填0,真不应该。

网友:
哈哈ok了,结帖!

网友: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我这里出现这个、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ISD?CORE
    MODULE:  ISD51.obj (ISD51_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