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文字库的问题。

楼主:
    升级原来单片机的手持设备,用ARM7替换。原来字库存放在一片AM29F040 FLASH里。 现在用ARM跑,我觉得字不是很多,字比较少,大概200种。想用程序来写。请教思路。 前提是字模提取的方法不变,只是把存放到FLASH的字库用 程序来替换。
谢谢!

网友:
直接将字模放到数组里,存到ARM的FLASH里,记住偏移量,那不就可以读写了?

不知道你说的提取方法不变是什么意思?

调用接口不变?

还是其它?

网友:
提取方法,就是通过区位码来换算字库中某个字的绝对地址的方法。
我想选一些要用的字存数组,而不是将整个字库贴到数组中,那绝对地址怎么记?

网友:
用专门的字库软件来生成c标准的文本,然后如上面说的专门写一个偏移量换算函数就可了

网友:
晕,我用bintohex文件把字库换成C数组了,好用得不得了,哈哈!

网友:
取模成c数组,作为那种普通的数组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定义到flash里,然后程序直接用这个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你得做个区位码和你的自制字库的装换算法才可以。把汉字的区位码转成你的字库索引。做个字库索引字典

网友:
你在字模前面加上这个字本身的编码,比如“一”

0xCE, 0xD2, 0x00, 0x00, 0x00...............................0x00

这样自己的字库就可以查找了,还可以排序一下用二分法查找。

否则就得做个工具程序,将源代码中的“一”换成 0x0000,那样就可以直接查找了,不过源程序就乱了。

网友:
做成数组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自己做程序了!

网友:
我不清楚楼主用过GUI没有,如果用过那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你可以自已做一个字体库区位码是不变,不同的字体只是点阵码不同,点阵码可以用GUI相关软件得到。你可到到http://www.ucgui.com/这个网站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