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6的问题

楼主:
请问:我用的CPU是AMD的LX800,桥片是CS5536
属于X86架构,
买的开发板给了一个BSP
但是我想用CEPCx86的BSP
请问各位高手,这两个BSP是不是可以通用
(注:因为用CEPCx86的BSP不用自己写bootloader,同时,我用CEPCx86的BSP制订的操作系统在开发板上也能跑起来,就是网卡不好使!)

网友:
cepc的BSP是通用的X86使用的.你可以把网卡驱动打包到定制的NK里头去就可以用了.
另外你的分辨率是否有问题?我曾经用过CEPC,显示不全

网友:
非常感谢milkyway1888(亿万思年) :
网卡打包是不是就是在PB右面catalog栏里选device drivers/networking/local area networking devices
选中RTL8139,点右键添加到OS,然后编译就可以??
还是需要在BSP wizard中添加驱动呢??
(我的开发板网卡是8110,RTL8139是不是向下兼容的?现在我想在电脑上试(电脑上的是8139的)如果好使的话,再上开发板上试,要是在开发板上8139也好使了就直接用了,要是不好使就在加个8110的驱动,但是所有前提都是得在OS上加上网卡驱动,并且能上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