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还没觉得这个问题烦,请帮帮我^_^

楼主:
已经可以成功解包,进入WINCE系统了.
但,用bootloader +nk.bin的方式,我一直没办法成功进入系统.
我的方法是:在public/common/oak/csp/x86/biosloader/doskimages点击setupdisk1.44制作启动盘
然后fdisk,产生一个主DOS区,默认就是C:
使用format  c:
接着mkdisk c:
最后到c:盘里看了,有一个blder文件
完成后,用这个启动系统,可以看到象microsoft windowsce version等信息,还有一个微软WINCE的默认的一个启动界面.(说明bootloader和引导扇区已经做好了)
我再把nk.bin(这个文件没有问题)拷到上述的那个启动盘里,
再次用那个启动盘启动,但是显示了那个启动界面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屏幕变灰了.
没有进入WINCE系统.

希望您能给点指导,THX

网友:
X86 没做过
两者执行过程有什么不同?
第一种情况没有使用bootloader?
DOS+LOADCEPC+BN.BIN.....不懂

网友:
blder文件  和那个 NK 文件应该是不一样的,启动方式也许不同....

不能那么简单的替换的,应该从原理开始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