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我往STC89LE516AD单片机烧程式时,得烧上20次才进去一两 ...
wlj082582
wlj082582

网友A(2007-03-31):
我往STC89LE516AD单片机烧程式时,得烧上20次才进去一两次
每次烧程式,不停的给单片机上电复位,可就是不进去,一二十次才进去一两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有时能烧录,所以电路因该没有问题,但大多时候还是显示连接失败,有那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上电

网友B:
是不是你串口电路有问题?
管脚的接地有没有问题?
系统电压是否够?
我用的STC一点问题都没有,很正常的!呵呵
如果不行换块片子再看看?

网友C:
片子没有问题,我感觉的是电源给的不太稳定
开始我是用手拿着电源夹给片子给电,很难烧录进去,后来加个电源开关后就可以很轻松的烧录进去了

网友D:
电源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E:
这么说就是电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