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WINCE文件、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
WINCE启动后,用usb线传了个文本文档进去,但由于是存储在RAM中,重启后就消失了
请问如何能够让我的文本文档存储在FLASH中而不掉电丢失??

谢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首先要将你的FLASH格式化,使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存储操作系统的(只读的),另外一部分是可写的(一个目录的形式),然后把文件写到这个目录里去。

网友:
存贮介质是最重要的,楼主的平台除了flash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呢?

网友:
最好使用SD卡存储呀,要不就要使用注册表进行存储了,那样你看看怎么设置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板子上没有别的存储设备了吗,比如CF卡阿,DOM卡阿,难道你的NK.bin全部放在FLASH中。

网友:
有SD卡,但我不想存在卡上
因为具体使用的时候不想扩展SD卡,我的NK.bin全部在FLASH上。
有没有方法存在FLASH上啊,yashi(老斩)说的格式化方法如何进行,我用超级终端格式化后没有看见可以存FLASH的目录??还有注册表如何做啊??

大家能说的详细点吗,整了好久了郁闷死了,谢谢了!!

网友:
启动wince之后有没有看到Harddisk或者硬盘等盘符啊
如果有就可以存了,跟存硬盘一样啊

存注册表就是要去修改注册表
然后把系统挂起,就保存在注册表上了,还有必须你裁的系统要支持保存注册表的功能

网友:
做到NK.bin中

网友:
启动wince后没看到Harddisk或者硬盘等盘符,所以不知道该存到哪里去??
做到NK.bin中是要重新编译内核的,这个我做成了,现在是想在系统做好了后就想KevinCEC(我要做人大代表(★★★★)) 说的跟存硬盘一样保存,但现在我的系统里边看不到这些盘符或文件夹啊???????

网友:
你的FALSH好大阿,那你怎么放你的nk到flash中,就怎么放你的文件到flash中,

网友:
flash是64m的,放NK是用PB传的

网友:
程序员在深圳群已经超过1500人,里面有很多在大公司上班的成员(包括国家级的研究院),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包括自己写过嵌入式操作系统),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对你有帮助的朋友.第一群经过大量清人后现在公布群号:17538442,请大家加入.

网友:
因为你没有正确配置硬盘驱动,或者没有加载文件系统

你能启动nk是在dos下启动的,只是表示你在dos能认到

而且nk是二进制文件,所以没有文件系统也可以的

裁系统的时候,指定硬盘盘符和设置存放NK的位置不是一回事

网友:
裁系统的时候我加入了对FAT的支持,还需要加入什么才能制定盘符呢??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能解决,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PPC2003的方法,加颗电池,关机后继续刷新RAM.

网友:
在flash上建立文件系统,生成一个可以永久存储的文件夹,以后可以把需要保存的文件放到这个文件夹就行了。
这需要有flash的驱动支持,你使用的是什么flash?

网友:
烧写到系统文件中

网友:
你的nk都能下到Flash了,直接往Flash存不就完了,只要别把系统代码段给搞掉就行.
加颗电池,关机后继续刷新RAM的想法是kechi的.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搞定了没?
一直是在SD卡上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