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SmartPhone 2003 SDK Sample GetDeviceID 严重 ...

楼主(2007-03-05):
MS SmartPhone 2003 SDK Sample GetDeviceID 严重错误
{
BOOL fRes;
DWORD dwBytesRetur

网友A:
没有错误,GUID是128位的,产生的ID号作为全局使用的,当然不能释放.看下COM方面的简单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
fRes = KernelIoControl( IOCTL_HAL_GET_DEVICEID, NULL, 0,
pDevID, sizeof( DEVICE_ID ), &dwBytesReturned );
wSize = pDevID->dwSize;
free(pDevID);//释放了啊

网友C:
汗,后面又分配了,再看

网友D:
memcpy(pDat, pSrc, pDevID->dwPresetIDBytes);没有操作g_Guid啊,数据溢出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