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组内容不能不能超过8K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关于数组内容不能不能超过8K的问题
有Keil C编码时,用到一个大数组,内容超过8K时,编译时就报错:
"sta_mp3data[]":special initialization exceeds 8K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将数组内容减少到8K以内就没有错误,但我就看到完整的效果了。请教各位高手!
效果
原因
special

网友A:
编译器对数组大小有上限限制。编译器已提示了,这个上限可能就是8K吧。具体要看keil C编译器的手册,应有说明。

网友B:
编译器的限制的话那没办法...
但是可以通过指针去访问,直接给指针赋值...
然后去操作,这样可以绕过编译器的检查...

网友C:
是你选择的微处理器数据存储空间只有8k……

网友D:
给LZ个链接,有答案。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177.htm

网友E(2011-12-26):
回复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gImage_os[40960]
加个code 楼主肯定是忘加code了 把数组定义到flash中去 记得flash留够空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