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44b0x的blob制作中的错误

楼主(2007-05-04):
关于s3c44b0x的blob制作中的错误
make[2]: *** [led.o] Error 1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src/lib'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src'
make: *** [all-recursive] Error 1
在make的时候出现着几个错误 .
我的平台是 博创 arm3000 平台 三星s3c44b0x芯片
因为要烧写uclinux内核,但是实验手册上给的哪个内核分配空间太小才 700多k
我自己做的内核911k 所以想修改以下kernel的空间, 但是在make的时候出现上边的问题. 有没有角色人物出现一下. 急
error
空间

网友A:
Making all in doc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doc'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doc'
Making all in 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tools'
Making all in uti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
Making all in build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build'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build'
Making all in mkparamblock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mkparamblock'
gcc -Wall -O2 -I../../include -I../../include -o mkparamblock mkparamblock.c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mkparamblock'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utils'
Making all in includ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
Making all in blob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e all-recursive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ing all in arch
make[4]: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arch'
make[4]: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arch'
make[4]: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e[4]: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blob'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include'
Making all in src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src'
Making all in lib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src/lib'
arm-linux-gcc -DHAVE_CONFIG_H -I. -I. -I../../include/blob -I../../include -I../../include -Os -I/usr/src/linux/include -Wall -march=armv4 -mtune=strongarm1100 -fomit-frame-pointer -fno-builtin -mapcs-32 -nostdinc -c command.c
arm-linux-gcc -DHAVE_CONFIG_H -I. -I. -I../../include/blob -I../../include -I../../include -Os -I/usr/src/linux/include -Wall -march=armv4 -mtune=strongarm1100 -fomit-frame-pointer -fno-builtin -mapcs-32 -nostdinc -c error.c
arm-linux-gcc -DHAVE_CONFIG_H -I. -I. -I../../include/blob -I../../include -I../../include -Os -I/usr/src/linux/include -Wall -march=armv4 -mtune=strongarm1100 -fomit-frame-pointer -fno-builtin -mapcs-32 -nostdinc -c icache.c
arm-linux-gcc -DHAVE_CONFIG_H -I. -I. -I../../include/blob -I../../include -I../../include -Os -I/usr/src/linux/include -Wall -march=armv4 -mtune=strongarm1100 -fomit-frame-pointer -fno-builtin -mapcs-32 -nostdinc -c init.c
arm-linux-gcc -DHAVE_CONFIG_H -I. -I. -I../../include/blob -I../../include -I../../include -Os -I/usr/src/linux/include -Wall -march=armv4 -mtune=strongarm1100 -fomit-frame-pointer -fno-builtin -mapcs-32 -nostdinc -c led.c
In file included from led.c:45:
../../include/blob/sa1100.h:32: asm-arm/arch-sa1100/SA-1100.h: ?????????
make[2]: *** [led.o] Error 1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src/lib'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blob-2.0.5-pre2/src'
make: *** [all-recursive] Error 1

网友B:
你好,能不能把你的blob源码发我一个!~ 地址:come97118@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等. 寝室没有,到实验室的.

网友D:
谢谢你了啊!~我最近也在搞44b0,可以相互交流下,我的qq是1016762

网友E(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