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进程打开BITMAP文件失败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双进程打开BITMAP文件失败的问题
进程A和B, B中会使用fopen,fwrite,fclose函数来保存5个BITMAP 文件(文件比较小<100K).B进程会在fclose第一张文件后发消息给A进程(每保存完一张都发一个消息给进程A). 这时A进程会去打开这BITMAP文件,问题就处在这里,获取第一张图片的句柄时会失败,句柄为空.紧接着打开第二张就正常了,然后返回去打开第一张也正常了.很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对次有什么看法?
比较

网友A:
打开句柄失败必然有错误,可以GetLastError看看。

网友B:
多谢,我把这个最保险的手段给忘了. 错误信息是: 0x00000005 解释是拒绝访问,我一直怀疑是数据没有即使更新写入.可是我把文件导出来数据是全的.我再去查查资料,也盼望大大再给些建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多谢.

网友C:
这种错误的可能情况很多:
1. 拒绝访问说明文件一定还处在打开状态,也许被A打开,也许被其他进程打开。
2. fclose时没有代入正确的文件句柄,导致没有写入完成。
3. 数据较多导致写入缓慢,而fclose已经返回成功。
其实加较长时间延时就可以判断问题,比如写一张后等待10秒,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写入缓慢的原因。

网友D:
不好意思,又有一个新的错误.错误信息是这个: 0x00000020 解释: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访问。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