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应该学习些什么呢?

楼主(2007-04-06):
嵌入式开发应该学习些什么呢?
嵌入式开发应该学习些什么呢?应该如何设计学习流程呢?想从事开发,应该学习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谢谢大家多多指点。
学习
如何

网友A:
首先决定要搞偏软还是偏硬:
偏软:C,C++语言,单片机(51),ARM,嵌入式OS(Linux,WinCE,VxWorks等),开发工具等.
偏硬:数电,模电,单片机(51),ARM,FPGA,DSP,HDL等.

网友B:
少看**开发详解的书,内容全而不深,一本就够了。

网友C:
几个方向:
1、内核;
2、BSP、驱动;
3、应用;

网友D:
个人意见:把Linux的源代码好好研究研究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E:
看linux源代码
先看看0.11的linux是如何启动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读源代码的企图是错误的,
针对应用的开发,应该自上而下,
先了解整体架构,
然后通过熟悉应用程序的开发,驱动开发,bsp开发,
直到了解内核,
一般的开发就到此为止了,
老板不会给你时间让你研究内核源代码的、也没有必要,
不然为什么要封装api,

网友H(2008-05-01):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