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制CE?

楼主:
在使用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CE的模拟器时,如何把自己的程序或数据文件定制进去,刚开始接触,请高手指教?

网友:
就是对定制的image已经build过了,现在想往里面添加文件的话,可以在你对应平台的release文件夹里面直接添加文件,然后修改平台配置文件project.bib,然后再make image,也可以将文件添加到image中去,将image启动后,会出现在windows文件夹下面

比如你想将test.txt添加到image中,则首先需要将此文件拷贝到平台release目录下面

(平台release目录也就是环境变量_FLATRELEASEDIR的值,_FLATRELEASEDIR的 = %_WINCEROOT%\PBWorkspaces\%_TGTPROJ%\RelDir\%_TGTPLAT%\%_TGTCPUFAMILY%_Release,也就是realease目录,(_TGTPLAT为平台名,_TGTCPUFAMILY为CPU名)。我新建的平台为shellTest,其值为E:\WINCE500\PBWorkspaces\ShellTest\RelDir\MyCEPC_x86_Release )

然后按照以下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txt$(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将平台release文件夹下面的test.txt文件添加到image中,文件属性为系统文件,关于bib文件的格式,请查阅WinCE的帮助

修改好project.bib后,保存,然后在pb的bulid菜单下选择make image,成功后下载到终端或CEPC,就可以看到添加的文件了。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
Error: 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S'
出现如上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如果把文件放在桌面上怎么设置?CEPC是不是就用PC机开发CE程序,能不能在安装有IDE中使用CEPC?刚接触PB,好多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
错误找到了,test.txt$(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原因是$前面要有一个空格,我现在结帖,麻烦给我讲一下后面的两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