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读取内核镜像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三星的BSP,目前我已经基本上跑通了eboot了,现在正在做从flash中把nk.bin读取的ram中运行,问题现在就出在这里了, 在nk.bin文件中我可以看出来加载地址是0x80200000和镜像大小,程序流程是这样的,将存储在flash中的nk.bin读到0x80200000,
在oemaddrtab_cfg.inc中是这样的
DCD     0x80000000, 0x33E00000, 2      ; 64 MB DRAM BANK 6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2      ; 64 MB DRAM BANK 6

我的理解是0x80200000是内核运行的地址(0x80200000不在DRAM区域中),我就有点糊涂了,0x80200000到底是什么呢?按照bsp程序中的写法是将读取的数据放到0x80200000处之后运行,wince就跑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板子上的ram空间啊???我实际的情况是读数据到0x80200000处程序就飞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串口一点信息都不输出,还有我还试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测试,
我直接调用最底层驱动读数据(放在一个临时buffer中),数据是正确的,之后我马上把数据放到0x80200000处,之后通过串口输出0x80200000处的数据,发现数据基本上都是0a 0a之类的数据.
现在我可以保证从flash读取数据是正确的(我编写过测试程序),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处理好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哪里想错了?请各位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底层测试函数
pLowFuncTbl->Read(0,dwStartPage,0xff,0,(unsigned char *)0x8ca00000,0,0,0);
MLC_Print_Page_Data((unsigned char *)(0x8ca00000),NULL);

pLowFuncTbl->Read(0,dwStartPage,0xff,0,(unsigned char *)0x80200000,0,0,0);
MLC_Print_Page_Data((unsigned char *)(0x80200000),NULL);

串口输出是
0x8ca00000处
93 be 00 e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5 43 45 43 dc d6 c4 81 dc d6 a4 01 00 00 00 00
0x80200000处
0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0x80200000是虚拟地址空间,具体可看OEMAddressTable里面的映射关系,对应的是存放nk的内存地址,就是DRAM。

网友:
1.三星的BSP里面EBOOT都是可以运行的,所以有点奇怪,你为什么要自己做?
2.如楼上所说,0x80200000是虚拟地址,它最终肯定是指向你的RAM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