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inet.lib加到WinCE500SDK里面同时符合Core Lic ...

楼主(2007-10-25):
如何把wininet.lib加到WinCE500SDK里面同时符合Core License?
如何把wininet.lib加到WinCE500SDK里面同时符合Core License?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呵呵,这个应该可以随便找一个加进去吧!
,,,,,

网友B:
wininet.lib 我已经找到了,
现在问题是如何加到SDK里面去.
因为SDK是给程序端使用的,
当然,如果 必须是profession 版本的,
我也可以单独做个系统 ,只用来编译SDK.
这时候的问题就成了,
Platformbuilder 4.2里面哪些组件 加了, wininet.lib才会自动包含到生成的SDK里面去.
呵呵,
到时候再用LicenseTool50.exe测试下,看看是否符合Core License

网友C(2008-07-01):
应该是PB 定置过程中少了相应的项,我也正在试,在Core OS->Internet Client Services->Windows Internet Services (WININET),加上这一项,再生成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