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里面 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命令按钮和如何改变命令按钮 ...

楼主(2007-07-20):
在EVC里面 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命令按钮和如何改变命令按钮上的文字颜色阿??
如题,在EVC里面 创建基于对话框的工程,在使用命令按钮时,为了界面的美观和风格统一,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命令按钮和如何改变命令按钮上的文字颜色阿??
谢谢各位了
颜色
工程
对话框
如何
风格

网友A:
在网上找了下,说可以使用如下代码实现,但我在evc4.2里运行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应,是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HICON h_Icon;
h_Icon = AfxGetApp() -> LoadIcon(IDI_ICON1);
CWnd *pWnd = GetDlgItem(IDB_TEST);
CButton *pBton = (CButton *) pWnd;
pBton -> SetIcon(h_Icon,TRUE);

网友:
给你介绍一个免费的按钮类库:CCeButtonST,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如果找部到,留下邮件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B:
谢谢 yashi(老斩) ,,,
正在研究CCeButtonST类

网友C:
可以用CBitmapButton类,EVC不支持按钮的icon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