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x isp下载线

楼主:
我做了一个at89s5x下载线,原理图见http://www.mcu123.com/new/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下载软件为atmel 公司下载的,可是,我做的下载线在我的电脑上却不能用,在别人的电脑上却可以别人的电脑是p4,xp操作系统,我的电脑是p3,xp操作系统,试了装一下2000的,也不行,试了设置电脑bios 中的并口设置,ecp,epp,normal 模式都试过了也不行,而我的电脑并行口连接打印机却能正常使用,是不是我的电脑的并口有问题,求那位高手能指点迷津,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
为什么在别人的机器上能用?

网友:
用stc单片机,
不用烧录器,
直接isp.

网友:
出错提示是什么?
试验了多少次?
如果有耐心,麻烦LZ连续试验超过15次,看看是不是第十三次以后有成功的,如果有那么只要系统不重新启动,则一直可以使用。

网友:
下载的时候不要动电脑,切换窗口也不行

网友:
切换并口的模式,试一下

网友:
你的是不是笔记本电脑啊?我试过在笔记本上不行的!

网友:
不要用atmel的那个下载软件,非常垃圾的说,试试其他的软件吧.推荐easy51pro
并口模式一般选ecp或normal,epp的不行.并口的地址一般是0378那个

网友:
看看你系统里并口地址是哪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