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角度传感器的驱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7-09-03):
角度传感器的驱动程序怎么写
有一个平衡跷跷板,把一个可自动移动的物体放在跷跷板上。把角度传感器放在这个物体上。在这个物体移动的过程中用角度传感器测量跷跷板倾斜的角度。我们使用的MCU是飞思卡尔公司提供的MC9S12DG128B型芯片。这样的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写呀?
谢谢!
跷跷板
程序
卡尔
平衡

网友A:
米用过角度传感器先,向LZ学习
从用过的加速度传感器来看,传感器的输出,要么是频率,要么是模拟的电压,要么是数据.
LZ好好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B:
SCA100T的输入输出数据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C:
你能不能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角度传感器阿?

网友D:
使用的是 高精度双轴倾角传感器SCA10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