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楼主(2007-11-23):
wince 6.0
请问哪位大虾有wince6.0的下载地址啊,还有wince5.0和wince6.0能够同时在一台电脑上装吗?
wince
台电脑
下载地址
WindowCE

网友A:
微软的网站上面有的下,你到微软网站上面搜索一下就可以了。ce5,ce6可以的,我的ce5还和ce6安装在同一个盘符下面呢,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08-08-22):
我这里有Wince 4.2、5.0、6.0的正版软件。不过太大,没办法

网友D:
我的系统上安装了3个版本的,没问题。只不过如果卸载5.0的话,就会导致6.0出问题,需要重新修复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