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如何在.net2003种的C#里调用WinCE生成的DLL,谢谢!

楼主:
我用的S3C2440开发板,在WinCE5.0中编译了成功,并且导出了针对S3C2440的SDK,该SDK安装成功后,在.net2003的模拟 工具-〉选项-〉设备工具-〉设备 中看不见S3C2440设备,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在C#中调用WinCE编译生成的DLL,在模拟器上运行时总提示找不到该方法,我把调用的DLL放在工程目录下或者System32下都出现同样的异常,请高手指点大概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该异常。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这就要看你在导出SDK的时候是否选中了支持.NET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VS2005里,用C#怎么调用WinCE生成的dll?
直接添加引用不行,总是提示“未能添加对‘sapi.dll’的引用”。
请教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先确定C#程序是否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