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中断里可以调用 原先定义的函数吗?为什么我 调用,就出现警告呢?

楼主:
//功能: SD2,SD3,SD4  显示
//参数: LedNumber表示是数码管的个数
//参数: LedCoin 是显示的数码管内容

void SD234Display(int LedNumber ,uchar8 *LedCoin) //SD2,SD3,SD4 显示
{

  int i;             //数码管的个数
    int j;             //送出数据时的 8 次循环

  int  LedB;         //真正的下标,是通过  Led 转换过来的
    uchar8  *Led595s;     //定义数码管内容指针
    uchar8  Led;        //要显示的数字,也是 数组 Led595NoDot 或 Led595Dot 中被
                        //选取元素的下标,不过这里得到的是字符
    uchar8   LedN;      //数组 Led595NoDot 或 Led595Do 中真正被选中的元素

     i = 0;     //初始化 i 为 LedNumber 表示从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开始处理,
                       //也就是从最后一个开始输出
   Led595s =  LedCoin ; //使 Led595 和  LedCoin 指向同一个地址

    while(i     {

        Led = *(Led595s+i); //取出数据
        LedB = Led - '0' ; //得到数组真正的下标  ,因为 Led 是 char 类型的
        i=i++;

        //*****************************处理 Led ****************
        LedN =  Led595Dot[LedB];

      for (j=0; j<8; j++)
          {
              if (LedN & 0x01) //发送 1
                   {
                     CK1 = 0 ;
                 DIN2 = 1;
                 _nop_();
               _nop_();
               CK1 = 1;
             }
            else             //发送 0
                 {
                      CK1 = 0 ;
                 DIN2 = 0;
                 _nop_();
               _nop_();
               CK1 = 1;
             }
           LedN = LedN >> 1;             //LedN 右移
          }

       //****************************处理 Led ****************
   }//whie(i
  //***************一次送出**********
     _nop_();
    _nop_();

    LATCH2 = 0;             //在时钟下降沿把数据送出
    _nop_();
    _nop_();
    LATCH2 = 1;
  //***************一次送出**********
}

void Jtimer1(void) interrupt 3   //喂狗中断程序
{
  TH1 = 60536/256;     //重载计数初值 每 10 ms 中断一次
  TL1 = 60536%256;

  if (IsOrNoJs=='Y')//表示时间开始减
       {
       WDogZdJs ++;
       if ( WDogZdJs >= 4610 ) //4600-4610 之间
            {
                 WDogZdJs = 0; //赋初值
                TimeJNumber++;

            Sd4Numner = SD234Number[0] - '0';  //SD4 此时的值
            Sd3Numner = SD234Number[1] - '0';  //SD3 此时的值
            Sd2Numner = SD234Number[2] - '0';  //SD2 此时的值

            if  ((Sd4Numner!=0) || (Sd3Numner!=0) || (Sd2Numner!=0)) //时分不都为 0 ,也就是还最少有 1 分钟
                   {
                           if (Sd4Numner==0)  //
                             {
                                 Sd4Numner = 9;
                                 Sd3Numner = Sd3Numner - 1; //减位
                             }
                       else
                             {
                                 Sd4Numner = Sd4Numner -1;
                             }

                       if (Sd3Numner<0)
                             {//2
                                 Sd3Numner = 9;
                                 Sd2Numner = Sd2Numner -1;
                                 if (Sd2Numner<0)
                                      {
                                          Sd2Numner = 9;
                                      }
                               }//2

                 SD234Number[0]=Sd4Numner + '0';   //化为 char 类型
                 SD234Number[1]=Sd3Numner + '0';   //化为 char 类型
                      SD234Number[2]=Sd2Numner + '0';   //化为 char 类型
                      SD234Display(3,SD234Number); //使数码管显示  这里有个警告
                    }//if  ((Sd4Numner==0) || (Sd3Numner==0) || (Sd3Numner==0))
        }//WDogZdJs >= 60

     }//IsOrNoJs=='Y'

}

我在 void Jtimer1(void) interrupt 3  调用了
SD234Display(3,SD234Number); //使数码管显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D234DISPLAY?MAIN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JTIMER1?MAIN
Program Size: data=66.0 xdata=0 code=95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RO"...
"PRO" - 0 Error(s), 1 Warning(s).

各位大哥,我是错在哪里?
谢谢!

网友:
你在有可能同一时间调用了一个不可重入函数!!

网友:
一:你现在中断做的事太多!!你的定时非常不可靠
二:把你的显示放到中断处理之外

基本是:
void Jtimer1(void) interrupt 3
{
    //定时,处理定时变量
    i++;
}

在主函数里:

if (i > MAX)
{
    //处理显示
    SD234Display(...);
    i = 0;
}

网友:
大哥,您太厉害了!